[仿真讨论] DDR3容性负载

楼主(2013-01-29):
请问DDR3容性负载是什么意思,在PCB设计时如何注意?

网友:
在Mos工艺的芯片中(电压驱动),负载都俱有一定容性。也就是说,当信号到达负载芯片的那一刻,负载芯片不会立刻识别到信号的到来,而是先对负载电容充电,充电达到一定门限后,负载芯片才识别到有信号到来。。。你说的是“DDR3容性负载”能不能俱体一点?

楼主:
PCB布线引起的容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