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方案设计中纹波要求

楼主(2013-01-29):
在电源设计中,对于纹波重要的是电源模块的纹波还是所需电压芯片的输入纹波?
在有的器件手册中找不到纹波信息有该怎么办???

网友A:
直接关系的受电设备端的纹波。不是完全由电源模块的纹波决定,但电源模块却是最关键最直接的。要满足器件要求,电源模块纹波如果都不达标,那你受电设备怎么达标?
器件资料一般都写了的,仔细找找,如果找不到,一般电源纹波需求大约是5%以上,按照5%来就没问题(除了DDR,AD参考等高精度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关系的受电设备端的纹波。不是完全由电源模块的纹波决定,但电源模块却是最关键最直接的。要满足器件要 ...

谢谢你说哈! 亲...

网友(2014-06-09):
DDR 等他们的纹波要求是多少啊

网友:
5%的是电压范围,不是纹波范围。你可以想象一下,3.3V*5%=165mV.是个多么大的纹波。
至于是多少,按照一般的要求来<50mV.对于其他的有要求的,严格按照要求来。
DDR的纹波要求小于50mV.

网友B:
如果给DDR供电,使用那颗芯片比较合适啊!!! 2~~~4颗DDR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给DDR供电,使用那颗芯片比较合适啊!!! 2~~~4颗DDR3

随便选,2A的DC-DC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B:
有没有型号推荐一下 我就怕设计上出问题,关键是纹波小于50mv 这个是很难选择芯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型号推荐一下 我就怕设计上出问题,关键是纹波小于50mv 这个是很难选择芯片的

对于DC-DC来说,小于50mV的纹波是跟非常容易的事情,你不用纠结这个。
放心大胆的去选择吧。比如STI3411或者AP3418,或者ETA3409等等,都是很便宜又好用的。

网友D(2014-08-22):
    ripe,noise是有要求的,测试也不一样,两者会相差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ripe,noise是有要求的,测试也不一样,两者会相差很大。

    一般要求是怎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DC-DC来说,小于50mV的纹波是跟非常容易的事情,你不用纠结这个。
    放心大胆的去选择吧。比如STI3411 ...

    上面的芯片 我竟然都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