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圈包线怎么画?

楼主(2013-01-29):
请问图中这一圈包线怎么画?

网友A:
就是画根线打几个孔再固定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画根线打几个孔再固定不就好了

能凭空画线吗?线不是都跟pin连接的嘛~这一层包围的线没有和pin相连啊~

网友A:
他打孔到内层不就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打孔到内层不就接地了

被包围的这一部分是高速差分线,需要这种特殊处理吧……

网友A:
这个就不清楚喽,要看具体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不清楚喽,要看具体情况了

我就想问一下怎么能凭空画线,而不是从pin接出来画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想问一下怎么能凭空画线,而不是从pin接出来画线……

Edit > Place > Via...

Padstack自选,Net name选包线所属的net,Apply,放好过孔后退回布线操作,连接过孔,收工。

网友C:
需要关了回路才可以这样凭空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Edit > Place > Via...

Padstack自选,Net name选包线所属的net,Apply,放好过孔后退回布线操作,连接 ...

太给力了!真是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关了回路才可以这样凭空画线

按照楼上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