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3-01-29):
这个电路中是采用1.2V控制5V电压输出么?Q3导通拉低Q2的B极,从而输出5V这样理解对么?

网友A:
楼主理解正确
根据三极管的性质,Q3导通工作在饱和区,Q3的c级电压约为0.3V,此时Q2工作在截止区,Q2的c级电压为5v,即输出5v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理解正确
根据三极管的性质,Q3导通工作在饱和区,Q3的c级电压约为0.3V,此时Q2工作在截止区,Q2的c级 ...

如果没有1.2V输入的时候,Q3和Q2的状态如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1.2V输入的时候,Q3和Q2的状态如何呢?

没有1.2v,Q3的b极为低电平,Q3截止;Q2的b极被5v拉高,Q2导通并且工作在饱和区,Q2的c极电压在0.3v左右,为低电平,即输出低。
楼主需要自己学会分析,建议巩固下 模拟电子线路的基础知识

网友:
就是采用三极管的开关作用实现一个电平转换的作用。1.2V-->5.0V。

网友(2013-03-07):
引用 网友A:
楼主理解正确
根据三极管的性质,Q3导通工作在饱和区,Q3的c级电压约为0.3V,此时Q2工作在截止区,Q2的c级 ...

网友:
摸你不熟悉

网友:
怎么理解Q3一定工作在饱和导通状态,求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1.2V输入的时候,Q3和Q2的状态如何呢?

沒有 1.2V,Q2 Base 可能是空接,容易受到雜訊干擾,所以建議 R362 要打上去(現在是 DNI : Do Not Inse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