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器件更换封装问题!

楼主(2013-01-29):
我更新一个器件的封装,导入后出现如下图提示:

蓝色高亮那行,从提示中可以看出我的CN4要从FPC24-V/0.4SF-1更换为ffc24h/0.5sc-1,但在导入时却是提示焊盘不匹配,难道AD在对比原理图时不管器件的封装,而是直接拿板子上现有的器件封闭来对比的吗?不知道各位有没碰到这种问题?这要是有个刚好管脚一样的完全不同封装更改,那还不出错!

网友(点评):
已汇总在帖子:“Protel (Altium) 文章-观后感-->分享-探讨 汇总收集帖”

网友A:
1. 出现这种问题较大的可能是FPC24-V/0.4SF-1与ffc24h/0.5sc-1这两个封装的管脚命名不一致(例如:有些二极管正负极管脚命名是1、2,有些是A、K,各种不同),所以更新封装的时候就会匹配不上。总之,原理图库上的管脚命名跟PCB库上的管脚命名一致就可以了,比如两者都是1.2.3.4.5.6....或者都是A.B.C.D.E.F....
2. 搞清楚你原理图上CN4的管脚命名是怎样的,然后再保证跟PCB封装一致就可以了。
3. 楼主提到“这要是有个刚好管脚一样的完全不同封装更改,那还不出错!”,不是这样的。原理图指定PCB库是认封装名的,保证PCB库里面的封装名字是唯一的就行了(如果有多个库文件,命名可以重复,这样就容易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出现这种问题较大的可能是FPC24-V/0.4SF-1与ffc24h/0.5sc-1这两个封装的管脚命名不一致(例如:有些二极 ...

恩,太感谢了!

楼主(2013-10-16):
引用 网友A:
1. 出现这种问题较大的可能是FPC24-V/0.4SF-1与ffc24h/0.5sc-1这两个封装的管脚命名不一致(例如:有些二极 ...

我现在又碰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板子上有FPC30/0.4SM的插座,后因兼容器件,库里的这个封装增加了4个固定脚,然后我导原理图时,总提示新增加的4个脚不匹配!我看了PCB上的器件,发现封装还是旧的,没从库里调用新的封装!请问这种同名封装的更新是不是只能把板子上的先删了,再导入原理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又碰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板子上有FPC30/0.4SM的插座,后因兼容器件,库里的这个封装增加了4个固定脚 ...

可以从库里将你修改的这个器件单独更新到你的PCB文件里面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从库里将你修改的这个器件单独更新到你的PCB文件里面去的

恩,我现在就是这么更新的,直接原理图ECO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我现在就是这么更新的,直接原理图ECO不行!

那应该还是你文档有问题,我们这里基本要求是 文档完全匹配(做到完全匹配最基本的就是互相_sch到pcb或pcb到sch eco 通常项目通过)

提醒:ECO(Engineering Change Order)的检查项目是可编辑选择的(在project/project options)

【从后面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这里提到的完全匹配也是相对的。因为我们可以做到一个sch和多个“不同的”PCB做到完全匹配】

文档完全匹配  等价于  网络等必要条件完全匹配

*****************************************************
编辑原因:内容纠正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应该还是你文档有问题,我们这里要求 文档完全匹配(做到完全匹配最基本的就是互相_sch到pcb或pcb到sch ...

你那都可以直接ECO吗?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每次我的同名封装都不自动更新!

网友(点评):
是否有自动更新选项当前没听说有同事用过,有自动更新选项或功能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那都可以直接ECO吗?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每次我的同名封装都不自动更新!

或许是你的文档或自身操作或软件有问题,
如果需要核实需要你附上一个完整的 案例 以及针对案例简要明了的阐述操作说明方便网友参考。

没有案例以及针对案例做的操作说明没有讨论的必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许是你的文档或自身操作或软件有问题,
如果需要核实需要你附上一个完整的 案例 以及针对案例简要明了 ...

你好,案例请看附件,我直接原理图ECO,PCB中的螺丝孔以及0603电阻都不会更新为库里的!像螺丝孔PCB口管脚是顺时针,库里是逆时针!还0603电阻丝印也不会更新!是不是有哪里可以设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案例请看附件,我直接原理图ECO,PCB中的螺丝孔以及0603电阻都不会更新为库里的!像螺丝孔PCB口管 ...

之前未仔细猜想楼主提问的原因,愚钝,看案例后才理解楼主的困惑所在:对器件的更新理解不当导致“困惑”。

在比较规范的公司中,公司会严令制图人员不得随意修改器件封装,必要时需提交申请由器件封装管理人员进行修改并发布,注意新发布封装通常是不会和之前的器件封装同名。

当前ECO操作不会对已存在的同名封装做对比(管脚号不对应等异常情况除外),这个你可以通过编译你提供的这个项目会看到提示没有不同点(即不需要更新)No Differences Detected。你当前的这种编辑习惯,也就只有 参5# 77991338  的方式去更新,这种更新最大的隐患可想而知。鉴此,基于你当前的环境(没有专门的库管理人员),当你对封装做修改时(比如这里的pcb器件封装),建议同时更改封装名(如加后缀 -0 、-1、-2等),同时修改sch中器件相对应的pcb封装。  如果你不在意日后存在的潜在隐患,那就保留你当前的操作习惯...

其他提示:完成sch绘制后,最基本的一点是保证器件Unique ID唯一(可通过   SCH界面中的Tools/Convert/Reset Component Unique IDs),如果PCB由此SCH新生成,PCB中Unique ID自然也是唯一的。若PCB是后期编辑,亦可通过 PCB界面中的project/component link 来同步 Unique ID。Unique ID唯一后很多的莫名奇妙的死循环错误提示会不再出现。有时,当我们不了解当前的pcb状况时,亦可清空pcb中的所有网络后,重新从对应sch更新升级PCB,这种做法也可避免某些莫名奇妙的错误提示(极大的减少不必要的人为参与对应匹配的操作)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 altium 中的比较异同只是某种意义上的异同,无异同的文档大多只能理解为网络匹配,但不要理解为文档完全等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未仔细猜想楼主提问的原因,愚钝,看案例后才理解楼主的困惑所在:对器件的更新理解不当导致“困惑” ...

太感谢了,我们一般修改封装都是用原来的名字,不会去改封装名的!ID与原理图不一致确时是经常出现ECO的循环导入,一般我都是直接更新原理图器件的ID,有时候多了真是头疼!

网友(点评):
客气了。只是猜测着去回复内容,不同软件对封装的更新会有不同...

网友D:
我怎么感觉直接在 TOOLS  ->  update from library 不是可以了吗?

网友(点评):
这样是可以的。只是这里楼主主要是问 ECO 时器件不自动更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感觉直接在 TOOLS  ->  update from library 不是可以了吗?

我们大多知道protel的编辑比较“灵活”,就是这些“灵活”:
对于只使用过protel一种软件的网友来说,是件“好事”;如果能给熟练使用其他软件时,可能会被称为“不严谨”

由于protel处理文档的自由性,往往培养出许多看似方便,实则给后期编辑带来许多隐患的操作,比如:
插件阻容等器件的PCB封装中,protel给出的现有文档过孔尺寸多有偏小的问题,不同的layout会针对不同的器件对具有同种封装名的器件单独做孔径纠正。如果你的文档中存在这样的现象,当您在使用“TOOLS  ->  update from library ”后,潜在的不可预料的后果可想而知...

网友(2015-10-22):
引用 网友C:
之前未仔细猜想楼主提问的原因,愚钝,看案例后才理解楼主的困惑所在:对器件的更新理解不当导致“困惑” ...

受教了!学习了!大师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