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工接收机发射机PCB帮帮忙,看看哈。。。

楼主(2013-01-29):
双工接收机发射机哈,频率大概800MHz。请帮帮忙看看哈,多多提意见哈。。。。

反面

网友:
你这是要看图说话呢,

网友:
最好发原文件出来看看,才好评判啊!

网友:
就图片而言大概有几个问题:1、功放(2W)到双工器的走线跨分割了,会有信号完整性问题。
                                       2、双工器和功放(2W)下的阻焊开窗所打的过孔明显太大,一定会漏锡滴。
                                       3、直角、锐角很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