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助]地平面分割问题

楼主(2013-01-29):
一块CPCI板,上面有功耗8W的处理器,四片DDR3,两个功耗各6W的FPGA,1片1Gsps ADC,1片2Gsps DAC,1路本地时钟PLL(出2GHz和1GHz差分时钟)。
数字电源用CPCI 3.3V,再DC-DC;模拟电源用CPCI 5V,LDO。
有两种地平面处理方法:
1. 不分割,全一个地
2. 分割成两个地。
请问这如何处理?若是分割,模拟地应该从什么地方切开?
能否通过仿真来在设计阶段就找到好的处理方案?是PI分析吗?

网友:
1、当然要分割……模拟地平面上方的都是模拟器件和模拟信号线,数字地平面上方的都是数字器件和数字信号线
2、如果要PI仿真的话,最好参考Siwave和Sigrity这两个的仿真

楼主:
若分割,分割点在哪里合适?
AD、DA、时钟都是差分线,考虑SI的话,就得从器件的底部就开始分割了,可这样就带来其他好多问题。
还有就是地的连接点放在什么地方?

网友A:
    不分割也没问题的,只要信号路径清晰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分割,分割点在哪里合适?
    AD、DA、时钟都是差分线,考虑SI的话,就得从器件的底部就开始分割了,可这样 ...

    在AD、DA下面分的。在器件下面分地不会产生SI问题(你应该是说最小回流路径问题,但是在做SI仿真的时候,我们只考虑驱动端到接收端。至于芯片驱动端的信号是由数字还是模拟信号还是射频信号而得来,都和驱动端没有关系。这就是数字信号的信号再生的概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分割也没问题的,只要信号路径清晰是没有问题的。

    你所说的其实就是数字和模拟分开,信号线、器件不交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其实就是数字和模拟分开,信号线、器件不交叉吧?

    用PI/SI工具能在前期设计时对分割/全平面两种做出量化分析吗?

网友: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要有专门的SI/PI工程师才知道。数字我的知道一点,模拟的我一点都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