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时钟线电阻走线处理?

楼主(2013-01-29):
DDR3的时钟线上并联了一颗电阻,LAYOUT的时候不知道要放到哪个地方,没见过这么做的。

网友:
电路图上靠近谁画的就靠近那颗芯片放置,一般是这样的!!!

网友:
没有layout的指导文档吗? 现在很多器件都提供layout参考指导的,按照上面的来

网友A:
DDR3时钟是差分的,电阻放到DDR附近就行,好像是用来对波形整形之类的吧,一般都不焊的

网友:
用来做阻抗匹配的,一般放在驱动端,就是CPU端。  T分支点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3时钟是差分的,电阻放到DDR附近就行,好像是用来对波形整形之类的吧,一般都不焊的

靠,什么波形整形啊?是匹配用的,最好是用戴维南匹配,有时为了节省面积可以用终端匹配的方式。

网友:
新手学习中,望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离DDR近些放就可以了,6楼说的对是匹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