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jimmy,出cam问题

楼主(2013-01-29):
  不会出cam,出的时候出问题了,光绘设置那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jimmy, 十分感谢,再问一个问题哦,那个钻孔层不对应有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jimmy, 十分感谢,再问一个问题哦,那个钻孔层不对应有关系吗???

如果你问的是钻孔对的话:没有盲埋孔,都是通孔的话,可以不用设置钻孔对。

如果你问的是导入光绘后,钻孔层与其他层没有在一起有没有关系的话:板厂会将钻孔层的数据与其他层对齐,板厂工程人员会处理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问的是钻孔对的话:没有盲埋孔,都是通孔的话,可以不用设置钻孔对。

如果你问的是导入光绘后, ...

 好吧,谢谢大师jimmy,你是一个大大大好人 十分感谢你的帮忙,我是菜鸟,还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