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为什么我的Padstack选项是灰色的?怎么激活啊?

楼主(2013-01-29):
本来想在传输线上添加一个VIA,结果padstack选项是灰色的?怎么激活啊?如附件所示

Padstack选项怎么是灰色,怎么激活啊?

Padstack选项怎么是灰色,怎么激活啊?

楼主:
大侠指导下啊,难道是版本破解不完整吗?我用的是PAD9.3自带的Hyperlynx 8.1

网友:
点点工具栏上绿色的叠层设置图标试试

楼主:
叠层设置图标倒是可以点的

楼主:
自己整出来了,点击setup-options-license checkout and checkin..后勾选Via Models,然后点确定退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