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我画的板,ddr2频率跑不起来

楼主(2013-01-29):
    附件中是我画的pcb,可是跑250M时会有误码。频率再高就跑不起来,例如300M。ddr2型号是MT47H64M16HR-25E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

网友:
    等长没处理好,有跨分割。需要继续优化。

网友:
    楼主的板子的问题很多啊

网友:
    太多了,说不完!

楼主:
    新手,问题当然多了。不过各位高手们难道不能说个一两条。鄙视我对我毫无用处,提点建设性意见。

楼主:
    第一次画ddr2的板子,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
    主要问题差分线 处理的不好,过孔数量不一样多 ,导致延时不一样,在有不明白的可以找我KOU 170762386

网友A:
    没有做等长啊

网友B:
    我看你用的是xilinx的spartan6系列FPGA,你应该看看XILINX的layout GUIDE,里面写了dqs和dq的误差是最大正负300MIL,但是你设置的是正负400mil,超出了要求范围,dq的速度最高并且依靠dqs锁存,建议你dqs和dq的误差尽量小,比如正负50MIL;同时xilinx要求时钟和dqs误差正负300MIL以内,时钟和地址线误差可以放宽到正负500MIL。

网友:
    表层不能走线?

网友:
    DDR2 同一个lane要同层。目前的叠层不好 换成3-4为走线层。1.8v电源没有加粗。等长参考:Address/Command to Clock ±40mil, Control
to Clock ±40mil,DQ to DQS ±20mil, DQS to Clock ±500mil

网友:
    1.时钟差分线,有过孔的话,最好一样多;最好相对来说其他信号灯线粗一些许 还有这种走时钟线,最好用GND做参考,好些;别离其他信号线太近;
2.电源要加粗:VREF;VTT,1V8;还有过孔的外径最好也加大些
3.好像是没等长
    4.看了BGA里好像一直有更换线宽,空间看上去挺大,觉的没必要更线宽大小;

    即然有手册,好好看看,会有收获的;
      我也是新手,没画过这类板子,
个人意见,供参考,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做等长啊

    多谢兄弟了!赛灵思的这款fpga不是有ddr2硬核吗?各方面匹配难道不会放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用的是xilinx的spartan6系列FPGA,你应该看看XILINX的layout GUIDE,里面写了dqs和dq的误差是最大正负 ...

多谢兄弟了!赛灵思的这款fpga不是有ddr2硬核吗?各方面匹配难道不会放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