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中元器件外框如何与板子外框重合?

楼主(2013-01-30):
碰到个问题来请教:
元器件外框(Placement Outline和Assemble Outline)如何能与板子外框(Board Outline)重合,现在元器件外框只能在板子外框内部,不能重合,不知道是在CES中什么地方设置,或还是在其他地方设置?

谢谢!

网友A:
关了DRC再放就行了

网友B:
为什么要让元器件外框和板子外框重合呢?

楼主:
多谢了,请问在哪里设置关闭DR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让元器件外框和板子外框重合呢?

是板子的一个接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了DRC再放就行了

请问在哪里设置关闭DRC?

网友(点评):
Editor Control里面

楼主:
问题解决,多谢各位指教。

网友:
520帮我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