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ymbol Editor编辑Symbol,总是打不开,

楼主(2013-01-30):
用任务管理器查看,发现是进程nse_dx.exe总是无响应,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指点!

网友(2014-10-29):
LZ,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A(2017-02-17):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了,有解决的吗?

网友(2017-09-08):
win10pro中文版,vx.2.2,同样的问题,一台电脑可以打开,相同环境的另一台电脑就不行,上火中。。

网友B(2017-11-09):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各种方法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各种方法都不行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搞了两天了,还没解决。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了,有解决的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搞了两天了,还没解决。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
是不是安装的时候有全家桶类的软件拦截了,重装一次看下,关掉其他所有安全软件,还有win10自带的防火墙,保持自己有最高权限,这软件我装了好多次都没有遇到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之前安装的是VX.2.2版本的时候遇到的这个奇怪的问题,现在安装成.1.2就好了,没有遇到问题...

网友C(2018-04-27):
谁解决这个问题了。好无奈啊。突然就不能用了。

网友(2021-08-03):
引用 网友C:
谁解决这个问题了。好无奈啊。突然就不能用了。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