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在液晶屏厂的吗

楼主(2013-01-30):
没有原厂的驱动 我怎么有个红色的弄不出来

网友A:
不知道。这个问题太大了。

楼主(2013-03-01):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问题太大了。

哦  想找个写过那屏软件的

网友B:
不知道什么意思说的,我们公司都用的迪文的串口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什么意思说的,我们公司都用的迪文的串口软件

用的什么平台点的

网友:
硬件是NXP LPC1788  当然你得知道迪文的通讯协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什么平台点的

LPC1788

网友(2013-07-21):
这种情况,要找卖你屏的商家
在这里寻求帮助的话,最起码把屏的型号、接口类型、照片发上来,有做过的就可以给你出主意了
现在我从你的信息里只知道屏是红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