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快速检查元器件和丝印对应关系的方法!!!

楼主(2013-01-30):
现在用AD9每次都要用鼠标点住丝印号 器件点亮的方法检查丝印是否对应, 器件多的话很费时间  大神们有没有好的方法呢???

网友A:
很遗憾,没有。一个个器件删除去检查吧!或者你写个skill.

网友:
呵呵,我见过你说的那个功能,你试着在网上找一下,看有人发布没,

网友(点评):
想了解 它 是怎么自动实现 检查 因人工放置不到位的位号的?

网友:
选中器件  右击align   选中align component text
选择对应的放置方式

网友(点评):
题外话:对于一个新接手的前期 位号等会存在有问题的文档,可先执行此操作后重新 摆放 位号...

楼主:
恩 这个功能很好用啊 谢谢版主,检查的时候可以所有器件丝印都选择居中,检查没问题后再撤销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 这个功能很好用啊 谢谢版主,检查的时候可以所有器件丝印都选择居中,检查没问题后再撤销操作。

奇怪,这样怎能 检查出来 你人为放错位的标号位置?
(自动位置的自然是不用检查的乱七八糟的横竖一一对应位置)

网友:
6楼正解,楼主的问题跟楼主要的答案不对应!

网友(点评):
只是其可行性 值得考虑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这样怎能 检查出来 你人为放错位的标号位置?
(自动位置的自然是不用检查的乱七八糟的横竖一一对 ...

可以啊 就是重复操作 撤销返回来局部看丝印位置,虽然也比较麻烦但总比一个一个点好多了。

网友C:
你拷贝一个版本啊,E+D一个一个删除检查即可,若果不对你在另外一个版本上更改过来,这样不会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拷贝一个版本啊,E+D一个一个删除检查即可,若果不对你在另外一个版本上更改过来,这样不会漏掉。

这个提醒很好。

事实操作中 到最好的检查 阶段 时 是 在拷贝 文档中进行,发现问题后 再打开原档进行操作。
这样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 后期的检查阶段 带来的新的问题。

这个提醒提醒的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啊 就是重复操作 撤销返回来局部看丝印位置,虽然也比较麻烦但总比一个一个点好多了。

楼主,给你一个几千pin上万pin的板子,器件跟丝印都是密密麻麻的,用这个好方法试试检丝印你看行不行呗?如果可以,我去你那拜师。

网友(点评):
或许:规范 文档的前期丝印正确放置是重点(后期检查也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遗憾,没有。一个个器件删除去检查吧!或者你写个skill.

好久没操作了,试着操作了下,同时做个视频供大家参考。

自动调整位号后对比同样不是很理想(挤到一起的位号怎么区分?再处理?)

下面的视频是参考操作的方式,供参考:
视频文档为 exe 演示文档(体积小图片清晰)
EXE 当前为手动操作,感兴趣的 可 转为自动操作 人工检查 就方便了...

收录到:
【给初学3-3】答非所问 杂乱汇总贴 “ 鱼 渔 ” & 提问的艺术
http://www.pcbbbs.com/forum.php? ... 45988&fromuid=63313
汇总帖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你一个几千pin上万pin的板子,器件跟丝印都是密密麻麻的,用这个好方法试试检丝印你看行不行呗? ...

^_^  是啊,自动多数情况下是 辅助性的...

如果没有可行的自动检查方案(思路?),还是得一一人工参与下检查的...

(我参与的PCB太少了,这方面的 经验 只能满足 我当前的操作文档而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奇怪,这样怎能 检查出来 你人为放错位的标号位置?
(自动位置的自然是不用检查的乱七八糟的横竖一一对 ...

类似这样的操作,但是我个人感觉不怎么实用,板子太密的话,看起来会比较密

板子较小这个功能蛮不错...能不能把操作方法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类似这样的操作,但是我个人感觉不怎么实用,板子太密的话,看起来会比较密

最终都是要人工参与的,这个看来还是可行的(省了上面人工一个一个参与时间)。

图片是 allegro?   看来  allegro  是有这方面辅助检查 的 skill  了?

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类似这样的操作,但是我个人感觉不怎么实用,板子太密的话,看起来会比较密

这个可能和 eda365实验室 中 提供的 skill  :
Check RefDes Cross 辅助检查丝印文字交叉 类似吧?(系统中没有安装allegro,暂无法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和 eda365实验室 中 提供的 skill  :
Check RefDes Cross 辅助检查丝印文字交叉 类似吧?(系统 ...

唉 好多人太懒啦  老是指望软件把什么都一步搞定
其实对应位号最好的办法就是手动摆放  选中位号拖动都是有高亮的   搞那么复杂干嘛

网友(点评):
减少不必要的人工参与还是有必要的,比如这次的试操作(新做的exe演示),就感觉 我需要一件 用脚 操作的鼠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和 eda365实验室 中 提供的 skill  :
Check RefDes Cross 辅助检查丝印文字交叉 类似吧?(系统 ...

是ad09的,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ad09的,呵呵

可否给个更明确的 关键字提示? 比如确切的操作名称?

网友:
    呵呵 ,检查丝印很比较麻烦的事情,特别是很多器件的时候,我觉得楼上有一人说的好,只要你前期OK的话,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错。我们可以参照版主 黑驴蹄子的方法,在摆丝印前期把丝印都放置统一方向,上方还是左边随你,那么下一步你移动丝印的时候就不会放错了,这也跟习惯有很大关系,不要放到后面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放置的丝印是指的是哪个器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否给个更明确的 关键字提示? 比如确切的操作名称?

    我这边也没有,以前只是见过你说的这个功能,所以让别人截图,感觉是挺好用的,但是实际不怎么好用,满板子都是那种线,根本就分不清哪个连的是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边也没有,以前只是见过你说的这个功能,所以让别人截图,感觉是挺好用的,但是实际不怎么好用,满板 ...

了解了,多谢!实际不见得好用,不过这也算是思路之一...

    若操作暂还是用我上面 exe 演示文档中的方法直观的人为查看...

网友:
    前期认真调整。,。后期避免检查错位。。如果一味将重心放于后期检查,不现实

网友:
    1、目前 调丝印、检丝印没有什么快捷高效的方法,只能自己细心、耐心的做,调完后,自己检查一遍,再让别人帮你检查,这样出错的概率就很低了,
2、用删除的办法时,不能先删插件,要先删贴片,不然当某个位号跑到插件肚子下面去了或者在插件管脚上时,你就发现不了了
    3、调丝印时,一般打开图中的层,位号放在keepout区域中,可能装完结构件后,丝印就看不见了,不利于调试;板框层也要打开,否则位号离板框太近,可能会被削掉
    4、过孔若都塞孔,可以将过孔隐藏,这样有利于调丝印;若过孔开窗,检查位号是否上过孔,可以通过3D来查看,并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类似这样的操作,但是我个人感觉不怎么实用,板子太密的话,看起来会比较密

只有靠规律摆放丝印,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2013-03-06):
    wanghanq这个教和如何实现?

网友:
    还好我们制板时不做丝印,打SMT时做个零件面布件图,这个可以用自动居中

网友E:
    在pcb编辑窗口中也可以查,选择器件,然后依次“↓”,这个也是高亮显示,如果遇到一整排位号在一起,这种方法查歧义、错位比较难。15楼的方法倒是值得一试

网友(2013-04-23):
引用 网友E:
    在pcb编辑窗口中也可以查,选择器件,然后依次“↓”,这个也是高亮显示,如果遇到一整排位号在一起,这种方 ...

具体要怎么操作啊,没看明白~

网友(2019-03-21):
新手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