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VIN对地短路,发现以下问题,求帮忙分析

楼主(2013-01-30):
笔记本主板经过量测发现VIN对地短路,在量测的过程中,发现两个N-MOS都是直接导通的,型号如下,AO4118和AO4702,找来datasheet发现有差别,所以先请问大侠们,AO4702中的那棵肖特基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会不会它被击穿导致这颗AO4702 N-MOS坏掉了。附件也贴了找来的笔记本的主板线路图,经过量测,发现PQ35和PQ36连一起且直接测量都对GND短路,初步怀疑是下面那颗PQ35 AO4702损坏,直接对地短路。但是还不确定,大侠们帮忙分析一下吧。不想拿到维修点那边去被坑个好几百块。
PS:本本5年了,时间是有点长也早就过保质期了~~~

在断开PL10之后,发现VIN还是对地短路,逐步聚焦于PQ39和PQ40这边,发现静态下PQ39的123和5678pin都对GND短路,大侠们帮忙看看是不是PQ39这颗AO4227坏掉了导致的呢?

N-MOS对比

N-MOS对比

acer mb sch

acer mb sch

ACER VIN sch

ACER VIN sch

楼主:
    自己先坐个沙发等回复~~~

网友:
    这就是一个电源IC 你测输出对不对撒 直接找到maxim公司的这个IC的datasheet看看就好,这个就是一个典型接法。。测量输出 就能断定关系了,输出没有 用示波器慢慢量  弄一个测试表格出来 这样猜 有点小纠结。

    反对!: 1.0
    反对!: 1
    Vin都短路了,你怎么还能测到输出

网友:
 3842开关电源评估版.pdf (481.1 KB, 下载次数: 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大侠风范,可是是家里用的,也是凑合A了公司的万用表回去用了一个晚上才量测出以上的结果,根本没有示波器可以用啊。所以只能靠分析+连蒙带猜滴方法来维修~~~

网友B:
    楼主,上面的那颗肖特基二极管是起回流作用的,构成完整的DC-DC BULK  同步整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面的那颗肖特基二极管是起回流作用的,构成完整的DC-DC BULK  同步整理电路

    那会不会就是这个N-MOS损坏了,导致我的笔记本中的VIN和GND短路了呢???

网友B:
    楼主可以先把PL8和PL10取下,测量两个电源对地是否短路,确定短路位置。然后再进一步确定。楼主也可以直接拆掉两个功率mos管,作判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会不会就是这个N-MOS损坏了,导致我的笔记本中的VIN和GND短路了呢???

    对于VIN短路,很有可能是上面的那个MOS烧坏了导致的。 下面的那个MOS是否是坏的 很难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先把PL8和PL10取下,测量两个电源对地是否短路,确定短路位置。然后再进一步确定。楼主也可以直接拆 ...

PL8是一个贴片的小电感,比较容易拆,PL10是一个超级大的元件,估计拆下来就废了,我先拆PL8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VIN短路,很有可能是上面的那个MOS烧坏了导致的。 下面的那个MOS是否是坏的 很难说

    哦,是这样的呀,好的,我看看继续

网友C:
    先取掉PL8判断前级还是后级,若是前级,PQ36.PQ35的第4脚要测试下,一般情况下,MOS管要是击穿了,栅级就短路了。  下管短路后就接GND,先检查下管。 IC也有可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取掉PL8判断前级还是后级,若是前级,PQ36.PQ35的第4脚要测试下,一般情况下,MOS管要是击穿了,栅级就短 ...

    目前在还没有移除元件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量,PQ35,PQ36的第4PIN,G极都没有对地短路。
    因为目前还没有工具去移除元件~~~

网友D:
    买个电烙铁回去呗,我也打算过年的时候把公司的万用表接回家去修我那不开机的笔记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电烙铁回去呗,我也打算过年的时候把公司的万用表接回家去修我那不开机的笔记本。

果断有同感啊~~~

网友D:
我来给你总结一下:
1、首先取下PL10,判断短路点在在PL10前还是后;
2、取下PL8,判断故障是在VCCP前还是后;
3、如果现象依旧,先取PQ36再测,如果不行再取PQ35,测量;
4、如果都取完了,恭喜你,Power IC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来给你总结一下:
1、首先取下PL10,判断短路点在在PL10前还是后;
2、取下PL8,判断故障是在VCCP前还是 ...

我觉的POWER IC 坏的可能性太小了吧,我这个本本是正常使用的好好的,突然就shut down了
不管如何,还是感谢分析,我得去亲自试试了~~

网友(2015-06-24):
你怎么得到的电路图啊?我上次也是这个问题,后来直接把电池拆了,现在只能带电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