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拷贝别人封装问题?

楼主(2013-01-30):
我今天存别人PCB封装,本来想存一个元件,怎么会有2个封装出来?

保存PCB封装

保存PCB封装

网友:
    一个part对应了多个decal。
    COPY别人单个物理封装, 你可以先将别人的板子里的所有器件存一个库,然后找到你所需要的库(file---library---点击decal---找到你要的器件---export),再在你的板子的库里导入这个器件进去就行了。
其实save to library也是可以的,你只选择你需要的decal导进去你的板子的库里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