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其中的N代表什么?

楼主(2013-01-30):
    请问其中的N代表什么?

网友:
    代表内层

网友A:
    图片看得懂,觉得对于埋孔前面括号写的“N”代表层数,但是几次几阶的后面括号里的“N"代表什么意思就看不出,坐等正确答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得懂,觉得对于埋孔前面括号写的“N”代表层数,但是几次几阶的后面括号里的“N"代表什么意思就看不出 ...

    N=(内层-几阶)+1,所谓的几阶是指压合的次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N=(内层-几阶)+1,所谓的几阶是指压合的次数

    有没有相关文档,感觉还是有点不符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相关文档,感觉还是有点不符合~

看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