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电路设计是否可行

楼主(2013-01-30):
请问这两个电路设计是不是都可用,那个更好,STAT是开漏输出过来

网友(点评):
这两个电路都有问题啊

网友A:
两个电路都有很大的问题!!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路都有很大的问题!!1

那如果我想输入高电平或低电平时只有一个灯亮,要怎么设计呢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
图1 的Q4永远不会导通,该PNP型三极管不满足e>b>c的导通条件,红灯必然不亮。
图2我说不上什么原因,反正看着这图 感觉不对劲

网友A:
看看这个电路

网友A:
上面这个电路R3这个电阻需要实际调试,,不然即使红灯亮的时候也会暗暗发光,如果要一点都不发光 可能还需要再加2个3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这个电路R3这个电阻需要实际调试,,不然即使红灯亮的时候也会暗暗发光,如果要一点都不发光 可能还需要 ...

嗯,谢谢,我先试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电路

对了,这个电路不是跟第二个差不多嘛,怎么我的不行呢,请指教

网友A:
你的第二个电路输入为高的时候两个都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第二个电路输入为高的时候两个都会亮

为什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啊

刚才没有看仔细,你的第二个电路,应该也可以, 不过电路参数100K可以放小写10K即可, 那个R13可以不要

网友:
第二个图  和二极管串联的电阻太大,估计你的二极管亮度不够

网友B:
试试这个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电路!

这个电路也有高电平时候有一个灯也会有微光

网友:
那就把3.3k改成1k,6.8k改成10k

网友:
高电平时候STAT端电压是多少伏的!

网友B:
这个还是太复杂了,看楼下!

网友B:
这个方案还可以省掉三极管,试了下是可行的,
前提是开漏输出电压最高能到5V,不能钳位。
发光二极管导通电压是1.8V,电源电压只能在4V-5.2V之间!

这个不错,做电路就是这样子的,越是简单越好,老外的电路,还有他们的Datasheet,很明显的看出这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还可以省掉三极管,试了下是可行的,
前提是开漏输出电压最高能到5V,不能钳位。
发光二极管 ...

是可以喔,貌似更简单了,但是只能适用于贴片的红绿LED,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是太复杂了,看楼下!

为什么不能用4148呢

网友:
接灯就是怎么简单怎么省成本就怎么干,只要能满足要求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还可以省掉三极管,试了下是可行的,
前提是开漏输出电压最高能到5V,不能钳位。
发光二极管 ...

话说最右边一个电阻是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能用4148呢

IN4148和9014 b c结压降都是0.6-0.7V,接地时候,三极管有可能导通,这样LED可能会发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还可以省掉三极管,试了下是可行的,
前提是开漏输出电压最高能到5V,不能钳位。
发光二极管 ...

这个电路的话,不是很通用。
如果给高电平的话(而且输入的驱动能力很强的话),你那二极管的选型就需要注意了。而且这样的设计在某些角度上来说:有点不负责任的感觉,类似于山寨,一直在强调cost down。。有点草菅人命呀!
不过站在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另辟蹊径了。
这就有点练武功中的邪功。。是正是邪在于设计者的本心了。。。
个人还是偏向安全稳定的路线,不过这样的东西也还是需要学习的,顶礼膜拜算不上,学习还是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最右边一个电阻是起到什么作用呢

不用那个电阻,到5V了,另外一个灯会微亮!
少了那个电阻也可以,不过阻值要调整一下!

网友:
这个电路还能工作。电压范围3.9-5.1V.
巨 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的话,不是很通用。
如果给高电平的话(而且输入的驱动能力很强的话),你那二极管的选型就需要 ...

上面都说了是开漏输出到STAT

网友:
    第一个可用,第二个不好用,电平状态不能切换!

楼主:
    看来对这个电路还是有很大分歧啊,我老师也说第一个可以,没问题的,也采用了。

网友D:
    楼主这个电路就是一次亮一个灯得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电路就是一次亮一个灯得功能吗?

是的啊,你觉得呢,现在都好多版本了,不知道用哪个好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