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没错!是在用户设置,通过Script 录制脚本,然后再通过修改ENV文件设置快捷键

funckey n replay D:\wo ...
可以試試看,使用下面的Skill- ; load("fShapesOnOff.il")

 - axlSetFunckey("n" "so ON")

 - axlSetFunckey("h" "so OFF")

 - axlCmdRegister("so" 'fnShapesOnOff ?cmdType "general")

 - procedure(fnShapesOnOff(tArge)

 -         let((nVersion)

 -                 nVersion = axlVersion('version)

 -                 cond(

 -                         (tArge == "ON"

 -                                 when(nVersion >= 16.3

 -                                         axlShell("unset no_etch_shape_display")

 -                                 )

 -                                 axlShell("unset no_shape_fill")

 -                         )

 -                         (tArge == "OFF"

 -                                 when(nVersion >= 16.3

 -                                         axlShell("set no_etch_shape_display")

 -                                 )

 -                                 axlShell("set no_shape_fill")

 -                         )

 -                 )

 -                 axlShell("redraw")

 -         )

 - )

  复制代码 |

网友(2022-07-06):
    我是在ENV文件里面添加的:
    funckey 2 set no_etch_shape_display
    funckey 3 unset no_etch_shape_display

网友(2022-11-03):
    有ENV里写一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