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绕线,求助

楼主(2013-01-30):
按照书上的指示设置了Constraints和Editor Control中的tuneing选项卡。可是还是无法绕线,就是点击线之后,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点评):
试一下把线都完全解锁了再绕绕看

网友A:
你这是05版本的吧,手工可以绕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05版本的吧,手工可以绕线吗?

确实是05版本,用绕线是希望它们登长嘛~手工绕线的怎么保证呢?

网友(点评):
在CES中设置一下等长范围就可以了

网友B:
走线处于固定或者半固定状态时不能绕线的,需要先解锁

网友:
首先tuning是指自动绕线,如果需要自动绕线,除了需设置tuning之外,还有一个重点的地方要设置,就是ces里面,如果这两项都设置了的话,走线在unlock和unfix的情况下是可以自动绕的

网友(点评):
CES里在哪里设置自动绕线?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线处于固定或者半固定状态时不能绕线的,需要先解锁

最后用设置差分线的方式将问题解决了,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