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连接器模型提前S参数

楼主(2013-01-31):
对于比较复杂的XP3连接器模型,应该怎样进行端口,边界之类的设置,提取它的S参数,球大虾指导!!!

XP3连接器模型

XP3连接器模型

网友A:
首先你要先确定你分析的是哪几对差分走线,把其他不要的端子可以先删掉,可以节省计算时间,确定好了需要分析的端子,用的是何种材料介质,再就设置端口,边界等条件对其分析即可,像连接器之类的一般设置集总端口比较好,模型中要是没有地的话,可以画一个平面,设置为PEC, 再集总端口以这个PEC面作为参考即可,边界为辐射边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先确定你分析的是哪几对差分走线,把其他不要的端子可以先删掉,可以节省计算时间,确定好了需要分 ...

大虾,你好,你说的不要的端子可以先删除,我不是很明白,因为我这个模型是直接导入的3D模型,貌似不能部分删除,之前用Q3D,自己也画过简单连接器的模型,但XP3的连接器太复杂,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我把模型传上来,你帮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
走线出来 再dembedded

网友:
楼主发的这个igs文档有问题~~~如果是在结构设计软件画的,那么请把各零件之间组合删掉,不要联合成一体。但如果是RD工程师给的文档,就让他们给你重新发一份零散零件的模型,不要联合后的。因为端子,塑胶,这些材质不一样,不能连合在一起。
这个文档有问题,搁谁身上都没办法建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