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何方法知道PARTITION设计中各个partition的属性?

楼主(2013-01-31):
比如当前有个123.brd是master   当前我载入的时候想知道PARTITION_2 PARTITION_3 PARTITION_4的location和status
请问有什么办法?

网友A:
试下BOUNDARY/ALL层面的SHAPE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下BOUNDARY/ALL层面的SHAPE属性

sorry没有说明白,我是想知道workflow manager表格中的属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sorry没有说明白,我是想知道workflow manager表格中的属性

1.可以分析Report->Design Partition Report获取Partition相关信息
2.获取所有Partition名称及元素可以用setof(p axlDBGetDesign()->groups p->type == "PARTITION")~>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分析Report->Design Partition Report获取Partition相关信息
2.获取所有Partition名称及元素可以用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