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把丝印层的参考表示删掉,请问如何重新显示?

楼主(2013-01-31):
不小心把丝印层的参考表示删掉,请问如何重新显示?

网友A:
想问一下是封装的丝印标识还是自己添加的丝印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是封装的丝印标识还是自己添加的丝印标识?

是封装的

网友B:
ECO一下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O一下搞定~

用了ECO可是还是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了ECO可是还是没有

看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点评):
这样应该可以,如果还不行那说明你删的不是封装做的丝印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
如果ECO还是无效的话,建议你在forward时的时候选择delete library data,有的时候ECO不是那么有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样行不行

多谢,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