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时序控制电路

楼主(2013-01-31):
        大家在工作中有没有遇到,芯片不同电压上电需要考虑先后问题。大家在电源芯片上是怎么来解决的?大侠们,快来回复!

楼主:
sf我来占!

网友A:
控制各电源的EN使能时序相对比较容易实现。

网友:
让主芯片先启动起来,然后通过主芯片控制其他芯片的上电时间

网友B:
一般通过控制各个电源IC的使能端(EN/SS/ONSS)来控制。如果时序要求很严格,可以通过CPLD来控制上电时序中各个电压上电的时间间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通过控制各个电源IC的使能端(EN/SS/ONSS)来控制。如果时序要求很严格,可以通过CPLD来控制上电时序中 ...

这位兄弟正解。。一般来说,对于上电顺序控制的话,都是采用挂一个单片机进行上电使能控制的。也有一些专门的延时芯片,比如ADI公司就有很多精确延时的IC。如果这些都不能满足要求,那么可以考虑CPLD或者FPGA进行(这样就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感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位兄弟正解。。一般来说,对于上电顺序控制的话,都是采用挂一个单片机进行上电使能控制的。也有一些专 ...

是的,一般简单的平台或小设备,直接控制使能端就可以了。 一些大的平台 如X86平台搭建的系统,由于上电时序要求比较严格,一般的纯硬件很难满足要求,需要通过使用CPLD控制上电时序间隔。当然CPLD在这种比较复杂一点的平台上还要完成一些别的工作,不仅仅只是控制上电时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控制各电源的EN使能时序相对比较容易实现。

顶,控制EN就OK了。分为硬控制和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位兄弟正解。。一般来说,对于上电顺序控制的话,都是采用挂一个单片机进行上电使能控制的。也有一些专 ...

  谢谢,另外加单片机的话成本就高了。最好配置电源芯片是从硬件上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控制EN就OK了。分为硬控制和软控制。

硬件控制en,有具体的操作方案么,我考虑用先上电的电压来启动随后的电压启动,逐步启动的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件控制en,有具体的操作方案么,我考虑用先上电的电压来启动随后的电压启动,逐步启动的方式。

一般的芯片都有一个PWRGD的pin脚,这种pin一般表示该路电压已经正常,用这个pin设计电路驱动下个电源的EN端就可以了。或者自己使用比较器,搭建电路输出POWER GOOD 信号,再去驱动下个电源芯片的EN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芯片都有一个PWRGD的pin脚,这种pin一般表示该路电压已经正常,用这个pin设计电路驱动下个电源的EN ...

 好的,谢谢!

网友:
先上电的输出控制后上电的EN管脚就可实现上电顺序的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芯片都有一个PWRGD的pin脚,这种pin一般表示该路电压已经正常,用这个pin设计电路驱动下个电源的EN ...

这种方法不错。。。

网友:
通过EN脚来控制上电顺序

上电时序图,按图中所示的上电顺序来控制相应的EN脚。

网友:
TFT液晶pdf上要求上电顺序,看用的多是同时上电。
有的电路上电顺序是第一个电源管输出控制第二个管子的EN ,然后一级的下去。上面几楼说的上电状态引脚也是这个差不多。
或者也有加下电阻电容控制EN,这个在电源少的时候可以的。
很严格就用单片机/CPLD等控制吧,单片机便宜些。单片机/CPLD得电后再去控制各个芯片的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