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走线,不同的网络用不同的颜色显示

楼主(2013-01-31):
怎么设置走线,不同的网络用不同的颜色显示,不是飞线的颜色,而是走线,多谢

网友:
display>color>nets里面设置!

网友A:
1.如图所示,可针对一个calss或者一个网络。图中圆圈处记得“打钩”。
2.按"F5"可在显示与不显示之间切换。

网友:
3楼正解,但有时候软件设置有问题,“F5"就会失效。我以前碰到过

网友:
    楼主表达不清楚,建议以后可以将你使用的软件名称及版本写上,这样就明了,因为不同软件设置不一样,谢谢。

网友:
    ——顶一个,3#正解——
个人不怎么用这个功能啊,主要是理顺了原理图,布线前一定要做好规划,依赖软件越多反而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图所示,可针对一个calss或者一个网络。图中圆圈处记得“打钩”。
2.按"F5"可在显示与不显示之间切换。 ...

多谢 ,之前也就是见过有的PCB文件这样设置过,今天学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