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功放调试出问题~~~请大神帮我看看

楼主(2013-02-01):
小弟最近调音频播放,编码解码器为TLV320AIV3106,功放为TPA2012D2,喇叭为4ohm/5W的40MM直径喇叭。电路图和Datasheet文件见附件。现在调试的时候喇叭出现可以播放,但是效果十分不好,有杂音,好像是喇叭共振的兹兹声又好像是失真。求大神帮我看看…… 页面提取自-sdx.pdf (27.87 KB, 下载次数: 81) [attac tlv320aic3106.pdf (1.41 MB, 下载次数: 69) h]66539

网友:
将C90和C91改为220uF,另外将C60和C61,C62和C63这两组电容直接改为两个4.7UF的电容,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FB7-10换成0欧姆电阻试试。。。
解码器问题,解码器输出混入了其他信号?还是地回路干扰?还是解码器输出 ...

不是失真,应该是有干扰。而且肯定是解码器输出到功放之间的问题。。。。

网友A:
把FB7-10换成0欧姆电阻试试。。。
解码器问题,解码器输出混入了其他信号?还是地回路干扰?还是解码器输出增益大了,到功放“失真”

网友:
降低解码器的增益同时加大功放5V电源的值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手机直接输出至功放,放大也OK,但是从CODEC输出至功放就会有杂音(磁磁声,高音时明显)。

codec应该是这么工作的吧,音频进去就会进行必要的放大(程控的),之后就进行采样量化,之后就是数字处理,之后就是DA输出了。如果你codec输出的声音出现了问题,有可能就是数字信号处理部分没弄好。之后或者就是在采样之前的声音太大了,导致采样的中出现了超出参考电压的数据给丢掉了,那么就会出现声音有问题,高音会变得刺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明你功放没调好呗,控制功放的放大倍数较小,加大codec的放大倍数试试。。

我用手机直接输出至功放,放大也OK,但是从CODEC输出至功放就会有杂音(磁磁声,高音时明显)。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编码解码器连接耳机输出效果不错,但是经功放输出就垃圾了,增益大了杂音很明显,增益小的时候声音都没我 ...

表明你功放没调好呗,控制功放的放大倍数较小,加大codec的放大倍数试试。。

网友:
将C90和C91改为220uF,另外在 C74和C73上各加2欧姆的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之前加耳机听听声音呗。把功放的放大倍数搞小一点试试。找找消回音什么文档瞅瞅。。

编码解码器连接耳机输出效果不错,但是经功放输出就垃圾了,增益大了杂音很明显,增益小的时候声音都没我的手机声大。换了个8ohm/2W的喇叭效果有点改善,但是声音特小。

网友B:
功放之前加耳机听听声音呗。把功放的放大倍数搞小一点试试。找找消回音什么文档瞅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