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PCB

楼主(2013-02-01):
是个HUB  上面还有一个接口板就是连接了接口,特别是差分线有什么特殊的要求,菜鸟一只请大家指教,谢谢!

PCB

网友(点评):
附件+图片说明=更好

网友:
发图片吧

网友:
首先,板子外形没有定义,整板铜皮存在细长的铜皮,没有割铜处理;U3上的差分线线宽大于焊盘的宽度,不符合工艺要求,差分信号线有包地处理的概念,但是处理的不好,你的地过孔中心并没有落在包地线上(P2下方的差分线,整板查看一下);板子打开后全是空网络,不知道是不是你故意的,板子右边四个相同模块,同一个模块内的差分线建议你去查一下是否需要等长,甚至四个模块内的差分线是否需要等长;芯片管脚出线从长边出,也就是要顺着管脚出线,你看你的U33等芯片都有怪异的出线,整板走线需要修改;存在小间隙,如J13DE 下面两个pad与铜皮的间距,而且此处得差分线走的太丑,与铜皮相连的茎加fill;还有一点就是两层板铺铜时一定要注意顶底层铜皮的连接问题,在空的地方一定要加过孔,以增强回流能力和两铜皮的连接,能加过孔的地方就加;粗略看了一下,问题很多,以后多注意一下芯片的散出,走线规范,器件间距要求以及特殊模块的设计要求。对了,U35是电源芯片吧,电源设计要满足载流于地网络的回流能力,注意输入输出的方向,有的电源还有反馈的,你这个明显不行。

网友(2013-03-08):
整张板子没有net???

网友A:
我还想知道你几个部份的走线是一样,都不差分毫,怎么做的?ALL 都没NET

网友A:
只看到一点点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想知道你几个部份的走线是一样,都不差分毫,怎么做的?ALL 都没NET

是我传上来之前把网络去掉了  那几部分的走线是复制粘贴的所以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看到一点点地线

地线都靠铺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