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灯指示,请教!

楼主(2013-02-01):
      我们在使用网口时,网口上面的绿灯和黄灯,分别用来指示什么状态?

楼主:
自己先占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先占楼!

这个问题 我觉得没意思  如果你买了别人的产品的话 对于这个问题你需要看使用手册,或者打电话联系供应商。。如果是你们公司自己设计或者你抄袭别人公司的或者不明渠道得到的,那么你就应该上电路图,找相应软件工程师或者产品规格书。。而不是这样问。这样问的话,别人谁也不能给你一个相当肯定的答复。。。除了你问的是有规范可以查的,如果有规范可以查的话,你应该去百度找相应的规范,所以 我觉得我不能回答你这么一个问题了,能力有限了

网友B:
绿色----连接状态OK,表示线路接通
黄色----信号灯,有数据传输则黄灯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 我觉得没意思  如果你买了别人的产品的话 对于这个问题你需要看使用手册,或者打电话联系供应商 ...

    谢谢,我就是想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规范,现在画一个电路图,一个link和act不知道对于哪一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绿色----连接状态OK,表示线路接通
黄色----信号灯,有数据传输则黄灯闪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一定吧,有的是绿灯亮表示100M网络,不亮表示的是10M网络。

网友:
取决于你具体的设计要求自己查查网卡的PHY芯片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
我们公司的网卡 网口标准是:一边双色灯 1000M橙色,100M绿色。一边Activity灯 单色橙

网友:
跟配置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就是想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规范,现在画一个电路图,一个link和act不知道对于哪一个灯!

一般这两个灯是LINK于SPEED这两个,一般芯片方案都把SPEED于act做在一起,
也有把LINK于ACT做在一起的,这个你要仔细看Datasheet所以你要想要什么颜色的灯在通讯时闪烁,
    你就要把它与ACT信号的PIN连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