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3515的Unable to handle kernel paging request错误

楼主(2013-02-01):
最近在用海思的HI3515设计一款工控机,第一版做完后,开始开发第二版,主要改动是增删了部分硬件功能,DDR颗粒从原来的HY5PS1G1631CFP-Y5C换成了H5PS1G63EFRY5C。
结果发现第二版的程序在引导过程中偶尔会出现Unable to handle kernel paging request的错误,且后边的地址经常会变化,并不是固定的错误。错误的引导信息如下:
Unable to handle kernel NULL pointer dereference at virtual address 0000003c
 pgd = c1de4000
 [0000003c] *pgd=c1de3031, *pte=00000000, *ppte=00000000
Internal error: Oops: 817 [#1]
Modules linked in:
 CPU: 0    Not tainted  (2.6.24-rt1-hi3515v100 #24)
 PC is at generic_file_aio_read+0x20/0x1a4
 LR is at do_sync_read+0xc8/0x114
 pc : [<c0060904>]    lr : [<c007cc1c>]    psr: a0000013
 sp : c1dd9d18  ip : 00000000  fp : c1dd9d60
r10: 00000000  r9 : 00000000  r8 : c1dd9e50
 r7 : c1dd9d6c  r6 : c1dbb660  r5 : c1dd9dbc  r4 : c1dd9d74
r3 : 00000000  r2 : 00000001  r1 : 0000003c  r0 : c1dd9d74
 Flags: NzCv  IRQs on  FIQs on  Mode SVC_32  ISA ARM  Segment kernel
Control: 0005317f  Table: c1de4000  DAC: 00000017
Process rcS (pid: 219, stack limit = 0xc1dd8258)
 Stack: (0xc1dd9d18 to 0xc1dda000)
 9d00:                                                       c0093cc4 c00f95cc
9d20: 00000000 c1dd9e28 c1dd9da4 c1dd9d38 c0085be8 c0093cb4 c1dd9d74 c1dd9dbc
 9d40: c1dbb660 c1dd9d6c c1dd9e50 00000000 00000000 c1dd9e24 c1dd9d68 c007cc1c
9d60: c00608f8 00000000 00000000 c1d6bdc0 00000080 00000000 c1dd9fb0 00000000
9d80: 00000001 ffffffff c1dbb66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c1c5c0e0
9da0: 00000000 00000000 c1dd9de0 c1c5c0e0 c0049d48 c1dd9db4 c1dd9db4 00000000
 9dc0: 00000000 c0044454 c0044004 c1dd9df8 c1dbb660 c1dd9e08 00000080 c007bde0
9de0: c0065b7c c1dbb660 c1dd9e28 c1dd9fb0 c1dd8000 c0294ac8 c1dd9fb0 00000080
 9e00: c1dbb660 c1d6bdc0 c1dd9e50 c007cb54 00000000 c1dd9fb0 c1dd9e4c c1dd9e28
9e20: c007cd14 c007cb64 c1801b40 bf000000 00000000 c1dd9e50 c1dd8000 c0294ac8
9e40: c1dd9e70 c1dd9e50 c00814b8 c007cc7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80 c1d6bdc0
 9e60: 00000000 c1dd9e8c c1dd9e74 c0081d24 c0081474 c1dd9e98 c1d6bdc0 c1dd9fb0
9e80: c1dd9f30 c1dd9e90 c00ad608 c0081c98 c1d6bdc2 00000000 6e69622f 0068732f
9ea0: c1db2320 beffff7b c1dd9ee8 c1dd9eb8 c006e3e4 00000000 00000020 00000000
 9ec0: c1dd8000 00000001 00000000 c1d6bdc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c1dd9f1c
9ee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c1dd9fb0 00000000 c1dd9efc 00000000 00000f7b
9f00: c1dd9f1c c1dd9f10 c0294e54 c1d6bdc0 fffffffe c1dd8000 c0294e34 c1d6bdc0
9f20: fffffff8 c1dd9f5c c1dd9f34 c0081fc0 c00ad3fc c1d6bdc0 beffff92 00000000
9f40: 001d7bcc 001d7bc4 c1dd8000 c1dd9fb0 c1dd9f84 c1dd9f60 c0082248 c0081f2c
9f60: c1c99000 001d7bcc c1dd9fb0 c1c99000 c001ffe4 001c71fc c1dd9fa4 c1dd9f88
9f80: c00237c4 c0082124 001d7bc4 001d7ba4 00000001 0000000b 00000000 c1dd9fa8
9fa0: c001fe40 c0023798 001d7bc4 001d7ba4 001d7ba4 001d7bc4 001d7bcc 001d7ba4
9fc0: 001d7bc4 001d7ba4 00000001 001d7bcc 001d7bcc 00000001 001c71fc 00000000
9fe0: 400833c4 be813a44 00069d44 400833cc 20000010 001d7ba4 00000000 00000000
Backtrace:
[<c00608e8>] (generic_file_aio_read+0x4/0x1a4) from [<c007cc1c>] (do_sync_read+0xc8/0x114)
[<c007cb54>] (do_sync_read+0x0/0x114) from [<c007cd14>] (vfs_read+0xac/0x144)
[<c007cc68>] (vfs_read+0x0/0x144) from [<c00814b8>] (kernel_read+0x54/0x84)
  r8:c0294ac8 r7:c1dd8000 r6:c1dd9e50 r5:00000000 r4:bf000000
[<c0081464>] (kernel_read+0x0/0x84) from [<c0081d24>] (prepare_binprm+0x9c/0x108)
  r6:00000000 r5:c1d6bdc0 r4:00000080
 [<c0081c88>] (prepare_binprm+0x0/0x108) from [<c00ad608>] (load_script+0x21c/0x240)
6:c1dd9fb0 r5:c1d6bdc0 r4:c1dd9e98
[<c00ad3ec>] (load_script+0x0/0x240) from [<c0081fc0>] (search_binary_handler+0xa4/0x1f8)
6:fffffff8 r5:c1d6bdc0 r4:c0294e34
[<c0081f1c>] (search_binary_handler+0x0/0x1f8) from [<c0082248>] (do_execve+0x134/0x184)
 [<c0082114>] (do_execve+0x0/0x184) from [<c00237c4>] (sys_execve+0x3c/0x5c)
[<c0023788>] (sys_execve+0x0/0x5c) from [<c001fe40>] (ret_fast_syscall+0x0/0x2c)
  r7:0000000b r6:00000001 r5:001d7ba4 r4:001d7bc4
 Code: e24dd020 e3a0c000 e58b3004 e1a04000 (e1a0a001)
 ---[ end trace e292f16b7bf51848 ]---
 Segmentation fault
我先是把第一版和第二版上的NAND FLASH颗粒进行互换,发现新旧板上的颗粒在第一版的板子上都没有报错,而两个颗粒在第二版的板子上都会出现报错,初步确定问题是随着板子走的,而不是颗粒。
然后将第二版上的硬件改动还原,尽量还原到和第一版一样,然后启动还是会出现报错信息,说明外围硬件的改动没有影响到引导驱动程序出错。
 现在在把新板子寄回工厂,准备把DDR颗粒换成和第一版一样,然后再尝试一下,这个需要一些时间。
然后比对了前后两种DDR颗粒的spec,未见明显的参数差别。

PS:
这几天集中研究了一下这个问题,汇报一下:
1.启动UBOOT后,用网络下载后边的文件到内存中的方式来启动,问题依旧会出现,排除掉NAND flash的问题。
 2.抓了1.8V,VREF_DDR的电压波形,没有发现drop和ripple.排除电压的问题
3.把老板子上HY5PS1G1631CLFP-Y5C和新板子上的H5PS1G63EFR-Y5C互换了一下。旧版运行到现在一次都没出错
而新版运行到现在报过一次错。
4.买了几颗HY5PS1G1631CFP-Y5C(与原来板子上DDR比较少了一个L,原来的DDR颗粒停产了,现在这个颗粒IDD6电流略高,其他参数一样)换到板上,暂时还没看到报错,还需多跑跑看。
 5.基于以上的实验,感觉是layout的问题,查了新旧版的走线,是完全一样的,etch length和manhattan length一样。
6.准备再次比对堆叠厚度,因为前后两版PCB是不同的厂子压合的,板子堆叠厚度是根据我提供的匹配阻抗由板厂自己计算的。

网友(2015-07-29):
牛人,不过3515 支持的DDR2,最大200MHz吧,对布线要求这么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