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过来指点一下,vpx背板 速度是6.5Gbps

楼主(2013-02-01):
各位高手,我现在想画个vpx背板 速度是6.5Gbps  请给个叠层结构和走线宽度的建议 多谢

网友A:
想要知道叠层结构,你得给出你打算用几层呀!!!!!!!

网友:
可联系我司高速背板方面的专家:dbm@chinafastprint.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知道叠层结构,你得给出你打算用几层呀!!!!!!!

初步打算走8层或者10层  两种叠层都给个建议吧

网友(2013-03-14):
引用 楼主:
初步打算走8层或者10层  两种叠层都给个建议吧

取决于你的连接器密度,看需要多少个信号出线层,层数越多,信号越好处理,但紧凑的做法,层数少的情况下如果能配合好的设计,也不会对信号造成多大影响。

网友:
2010,xunjun同学还在了解背板,现在开始设计,进步也不慢,呵呵。

网友(2013-04-23):
几个通道,几收几发?

网友(2021-09-10):
    您好!国产化VPX连接器是否考虑一下,有装备承制资质,长期现货.电话:13612119117(同微信)

网友(2022-01-12):
    您好,我们是国产VPX连接器工厂,方便加微信给您下资料吗? 我的微信:13612119117

网友(2022-06-10):
    走线5mil就可以,要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