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孔之后,为什么不可以布线?

楼主(2013-02-01):
图中的编号10和11的引脚,为什么不能布线呢?显示的问题如下:

显示的问题

显示的问题

网友A:
孔已经扇出来了还不能走线吗?排查一下规则。是不是规则设置问题。

网友B:
完全看不懂,是不是线设得太多大条了,跟旁边的东东挡了

网友C:
报的错是你当前走线层是不允许走线的,检查一下是不是设置成电源平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已经扇出来了还不能走线吗?排查一下规则。是不是规则设置问题。

分配网络弄错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报的错是你当前走线层是不允许走线的,检查一下是不是设置成电源平面了~

分配它不能走绿色那一层,改过来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看不懂,是不是线设得太多大条了,跟旁边的东东挡了

约束条件设计不对,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