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配置问题

楼主(2013-02-01):
最近在WINdows7配置CIS时遇到的问题,用的是DBC文件,指定文件后再点CIS,就会提示错误:
9 T0 F* E4 i( t说是No  part databased have configuration,大体是这个意思,不知道怎么回事,感觉好像是系统DSN的问题,但不知道如何解决,求高手出现》

网友(2014-11-12):
数据库不匹配。64位的吧?

网友:
如果是64位系统。要先到网上找AccessDatabaseEngine_X64.exe文件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