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09网表导入时设置Automatic与Global的应用

楼主(2013-02-02):
    最近做用AD09做的一块板子,一般网表设置成Global,然后直接导入到PCB中的,结果悲剧了!
因为原理图都是按照“总图”连接,有两张子图的总线网络是一样的,但是在总图中却不是连接在一起的。(见下图1)

    原来两张子图Page_01和Page_02相同网络IN+[1..16]/IN-[1..16]并不是连载一起的,而是接到InteRFace子图中的IN+[1..32]
和IN-[1..32],组成32对差分网络。在网表导入设置中设置为Automatic后,Page_01和Page_02的网络就没有连接到一起。

楼主:
        先占个沙发~
        虽然这种总图连接方式虽然信号的流向清晰,但是在设计PCB人员来说就比较“坑爹”的。
    个人觉得,做原理图的时候最好不要应用总图方式、以及PORT等,直接采用NET比较好,这样不会产生误导,导入PCB时就设置成Global。当然,可以采用文本属性来编辑表示信号流向或注释。

网友(点评):
这个:更多的 是操作 规范 和习惯 的问题...

网友:
嗯,是很啃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