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研究EMC,请教关于滤波电容放在CPU背面问题。

楼主(2013-02-02):
公司要过EMC了,以前对这方面还真没有经验。看了会资料,下面弄个几块产品的PCB来看看。刚才看到一个MP4的方案,对它mcu滤波电容放置的方式感到比较疑惑。

直接上图

问题1:  滤波电容放在MCU的后面,通过过孔连接到MCU的电源引脚,这样会对滤波效果产生影响吗?这样做会不会对EMC产生影响?
问题2: 电源从MCU的右下角引入,在MCU里面经过了N个引脚绕了一圈再从左上方引出。那么前面的引脚的噪声会不会影响后面引脚?
问题3:  一般我们都是有单独的地线的,在这块板子中直接在正反两面覆铜接地(图中为了方便看我已经去掉了),然后所有滤波电容的地都直接接到覆铜(图中绿色圈所示),这样会不会对EMC产生影响呢?

另外:是不是MCU下面最好不要走信号线啊?如果走了有什么影响呢?

谢谢大家了

网友(2013-03-20):
1.如果工作频率很高的话,滤波电容放在MCU后面肯定不好,如空间允许,放在MCU的旁边,电源通过电容后再进入MCU,而且这线尽量的短更好,加滤波电容是为了让MCU更稳定的工作,应该对EMC没有太大的影响.
2.应该是有影响的。
3.通常都是直接接到覆铜上的,特别是密度高的板!
4.能不走当然最好,只要不走一些工作频率高的,敏感的线是没有问题的。反正我是常在MCU底下走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