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oft几个软件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3-02-02):
siwave、HFSS、Links,这三关软件之间什么关系呀?我们现在只需要做一些电路板上的仿真。数字和射频领域都会接触到。
这种情况用哪种软件比较好哇?
还是只需要HyperLynx就够了?
多谢指导!

网友(2013-03-05):
SIwave主要做印制板信号完整性与电源完整性的,HFSS主要是全三维仿真的,多用于微波器件的设计,links只是接口软件,一般有两个部分,一个是ansoft软件之间的链接,另一个是ansoft软件与布线软件之间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