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稳压到5V给VCC作为输入

楼主(2013-02-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基本的三极管电路,Q4是电压跟随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U21是个DC/DC,本来是5V输入的,我们采用12V电源+三极管Q4+稳压管D32来实现5V给到芯片VCC,请大家帮忙分 ...

钳位电路,如果你的稳压管是5V的话,发射极输出应该会小于5V才对。你用电压表测量一下

网友:
看模电的直流稳压电源那一章吧,最基本的线性电源,没有反馈

网友:
R904和D32给Q4设置工作点,Q4不是饱和导通,如果输出5V,就有7V压降在Q4上。这么做就是成本低,但功耗高、效率低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
这是基本的串联稳压电路啊,电阻加稳压管,配合三极管扩流。

网友(2013-03-08):
12V稳压到5V,你都不用DC-DC芯片,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