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的带宽和容量,如何选取,是根据什么一定要选取该容量跟带宽的

楼主(2013-02-02):
在实际电路中,DDR有不同的型号,对应着不同的容量和带宽。请问容量和带宽与什么有关系,实际工作电路中如何选取ddr

网友:
没关系,两个独立的量
容量表示可存储数据的多少
带宽表示传输数据速度多少

网友:
容量——停车场大小
带宽——马路宽度

网友:
楼上精辟

网友:
容量和带宽与什么有关系

网友:
3楼解释得精辟,呵呵!!!

网友:
三楼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