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卡电路设计:上拉电阻使用的是51K还是10K?

楼主(2013-02-03):
如下图的SD卡接口电路,有如下问题:
1、最近发现SD卡接口电路中使用的上拉电阻有些方案使用的是51K,有些方案使用的10K,那么上拉电阻到底是10K,还是51K?有没有SD卡设计规范文件?
2、还有SD卡接口电路中的TVS管有没有必要加?不加损坏主芯片的可能性有多大?
3、dat0~dat3、cmd、clk线上的匹配电阻有没有必要加?

SD

SD

网友:
首先,上拉电阻的大小,看你的上拉电压和速度。如果是我的话,3.3V我喜欢加稍强一点的上拉10K或4.7K,如果要控制功耗很严格的话加大点也可。TVS,如果外部经常插拔 的话加上安全一点,另外在看看芯片内部有加没有。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芯片一般都会有一定上拉,这个可以不加;至于匹配电阻,最好在clk串个电阻。

网友:
上拉电阻 建议选用10K的,
dat0~dat3、cmd、线上的匹配电阻主要参考datasheet,有的话就加,没有可以不加。
clk的频率是多少,如果频率比较低,不足以产生信号完整性问题,则不需要加匹配电阻,不过主要还是要参考datasheet

网友A:
上拉电阻跟芯片输出的驱动强度有关系,并不是固定的。驱动强度高,信号上升沿陡,可以用大的上拉电阻;驱动强度弱,信号上升沿平缓,可以用小的上拉电阻;

网友:
学习一下,其实现在DATASHEET 中参考设计说明也不是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跟芯片输出的驱动强度有关系,并不是固定的。驱动强度高,信号上升沿陡,可以用大的上拉电阻;驱动 ...

请问你的意思是,我需要上升沿陡就加大电阻?

网友:
具体设计时,要参考(芯片)手册推荐电路如何处理的。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对上下拉电阻的大小并没有那么严格的定义,如果你经常拆山寨机器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把能省的全部都省了。。。我就见过山寨的DV机上的SD卡电路,是没有上拉电阻的。。。。

网友:
上拉会影响发到速度,根据需求定参。

网友:
所有的数据和命令线必须上拉,才能保证空闲时是高电平状态,这个是协议要求的。

网友:
一般是上拉10K电阻

网友:
建议用10K的,用51K线长点有可能收不到数据,以前遇到过

网友:
若是功耗控制严格就用大一些的电阻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意思是,我需要上升沿陡就加大电阻?

不是,你需要上升沿陡的话,应该是降低上拉电阻阻值,增加上拉驱动电流;
芯片驱动强度比较足的情况下,上升沿本来就比较陡,可以增大上拉电阻阻值(或去掉),减小上拉驱动电流,降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