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和在焊盘下打多个孔?

楼主(2013-02-03):
在editor control 里对需要打孔的焊盘做设置后,只能用扇出的办法在焊盘下打一个孔,还不能直接往上打孔,请问有没直接打多个孔的办法?

网友:
在外面先打好,然后关了DRC复制粘贴上去

网友:
首先,你如果想往焊盘上打多个孔是要在两个地方设置,一个是设置焊盘打孔,一个是设置焊盘打多个孔,这两个都在edit control 但是不在一个地方设置的

网友(2013-03-06):
editor  cantrol  里面有的 PAD ENTOR 选中要盘中打孔的盘、右上对话框中勾选allow via under pad 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