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EMC,请教大家为什么网上EMC方面的东西都是针对高频呢?

楼主(2013-02-03):
网上下了很多资料,都是针对高频讲的。是不是说低频的东西不容易出现EMC问题?可我们公司的51单片机做EMC都不过。

网友(2013-04-16):
问这个问题前,先要了解EMC是怎么产生的。
随着信号频率越来越高,电子产品的工作频率越来越高,用量越来越大,电磁干扰/电磁兼容问题也变得越来越突出。所以,并不是说低频不考虑EMC,只是EMC问题在高频时尤为突出。
而且3C认证中,电磁兼容的起始频率是30MHz,所以再低的频率,一般不在设计者的考虑范围内。

网友(2013-06-01):
因为EMC分为干扰和耐受两方面
越高频和越陡峭的跳变沿越容易产生非期望传输路径,从而产生对其他路径的干扰
同时这些干扰信号越容易造成低频信号的spurious,noise问题进而造成耐受力变差
这就是为什么会更多考虑高频部分

网友(2013-08-23):
频率增加,波长变短,使得PCB板上的走线越来越可以与波长相比较,从而有了电气长走线的概念;频率增加使得电磁波越来越集中在导线的表面,从而凸显了趋肤效应的概念;频率增加使得“导线不是导线,电阻不是电阻,电感不是电感,电容不是电容”,从而产生了非预期的结果,就有了EMC的概念。所有EMC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用电磁波来解释。(个人观点)

网友(2013-11-11):
讨论的很有水平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