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中元件封装问题急

楼主(2013-02-03):
如下图箭头,那此元件Parts 不对应Decals的封装,是哪里出了问题。不好意思第2个图重复了与第1个

网友A:
那是不是两个元件啊???你元件的命名都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是两个元件啊???你元件的命名都不一样啊

同一个元件在Parts与在Decals中的命名可以是一样也可以不一样。
上图是Parts为3X1.5MM 而Decals中命名为1.5X3P。
而为什么在Parts与Parts中同一个元件为什么不一样?焊盘就很明显。

此问题已解决!

网友(2013-04-11):
这个真的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
是你命名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