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里的自带封装与实物尺寸相关太远

楼主(2013-02-04):
刚打开库里的封装发现与实物相差还真远,做板子时库里的封装能不能用。

网友:
    一般都是用自己做的封装,很少用自带的

网友:
    一般都是自己重新建一个

网友:
    与实物相差还真远

网友:
    自带的库只是给你做个参考,实际做板子用到的还是要自己根据datasheet去新建的,若是发现自带的某一颗元件跟你们实际用的元件相差的不是太远,也可以直接修改用,若是自己都不建,直接调用那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