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封装丝印外框与装配层外框,该怎么画?求高手

楼主(2013-02-04):
我一般都是用0.15mm的线宽画实际的外框大小(丝印跟装配层用相同大小)
但是同事说装配外框要按照实际大小,包括PIN在内,整个器件的轮廓
丝印外框如果碰到PIN要远离PIN 8mil,并且丝印外框比装配外框大8mil。
请教大侠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只要pin间距和大小都正确,丝印框和装配外框根据实际尺寸大一点也没关系,主要还是PIN间距及pin大小

网友(2013-07-17):
    丝印离PIN一定距离是为了防止焊接不良,就像文字面不能在PIN上一个道理,我一般装配与丝印都一样大,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