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把盲孔和走线删掉

楼主(2013-02-04):
如下图所示:

上图中是接插件PIN旁边的两个过孔,无法删除,消息窗口提示J1接插件fixed,但是在属性编辑当中,没有发现有fixed属性。无法删除。请各位
帮忙看一下,怎么把他们两个都删掉。问题出在哪儿了。
谢谢各位。
brd附件如下:

网友A:
    將J1-unfix,屬性勾選comps,完成後再一次,屬性勾選symbols,將指令Done。
即可刪除VIA與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J1-unfix,屬性勾選comps,完成後再一次,屬性勾選symbols,將指令Done。
即可刪除VIA與線。

能给上个操作的截图么?谢谢了

网友A:
    第2點:需屬性勾選comps,完成後再一次,屬性勾選symbols,

楼主:
    问题已解决,需要切换到SI编辑模式下面,否则comp类灰色无法选择,2楼没有提到这个关键问题,不过依然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2點:需屬性勾選comps,完成後再一次,屬性勾選symbols,

    主要是编辑模式的问题。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