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ci孔径大小的问题

楼主(2013-02-04):
我想请教一下做过cpci的大侠们,cpci连接器的孔径大小是多少?在规范中有个0.1,应该不是这么小吧?我在其他的地方看到说焊盘孔径0.6mm,焊盘直径1.1mm

cpci

cpci

网友A:
找到PCPI规范,规范中对于这个有明确说明的。如果觉得有歧义 就多看两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PCPI规范,规范中对于这个有明确说明的。如果觉得有歧义 就多看两遍

这个就是CPCI规范啊,我就是想要确认一下,感觉0.1mm的孔好像不太正确,跟实物相比~

网友B:
CPCI孔,如果是压接的话0.6/1mm;如果焊接可以做大点0.7/1.1mm。已经制板过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CI孔,如果是压接的话0.6/1mm;如果焊接可以做大点0.7/1.1mm。已经制板过了,没问题~

谢谢了,是压接的,但是规范里边好像没有这个参数?而且那个0.1 all holes是指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是压接的,但是规范里边好像没有这个参数?而且那个0.1 all holes是指什么意思?

那个O+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是否是同轴偏移大小(百度一下)。这个值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O+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是否是同轴偏移大小(百度一下)。这个值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最后再请问一下,对于压接件,这个0.6mm的孔直径参数从哪里来的,规范里边没有找到,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再请问一下,对于压接件,这个0.6mm的孔直径参数从哪里来的,规范里边没有找到,谢谢~

具体的要问一下您的器件厂商吧,这是一般2.0mm间距的压接孔的规范。

网友(2014-03-15):
我找到是molex的接插件datasheet,直接按照那个资料画,是0.6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CI孔,如果是压接的话0.6/1mm;如果焊接可以做大点0.7/1.1mm。已经制板过了,没问题~

我最近也在做个CPCI的背板,板子坐回来了,总线部分调不通,兄台的资料能否参考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做个CPCI的背板,板子坐回来了,总线部分调不通,兄台的资料能否参考下,谢谢。

这个不好意思不能提供,公司有保密条例的。建议参考CPCI总线规范,等长、阻抗处理是否到位。

网友(2014-04-17):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意思不能提供,公司有保密条例的。建议参考CPCI总线规范,等长、阻抗处理是否到位。

我已调通了,其实真没什么,就是对规范了解的不够多,剩下的就是处理信号完整性方面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