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CAMCAD的大神么?

楼主(2013-02-04):
不同软件的板子转换很麻烦呀!大家都用什么软件转换的呢?貌似明导公司在pads里面集成了一个CAMCAD可以很方便地转换,有哪位大神用过的么?

网友A:
我倒是用过,用CAMCAD PCB translator把Cadence转成Mentor。
很多软件格式之间也可以互转,但我用的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用过,用CAMCAD PCB translator把Cadence转成Mentor。
很多软件格式之间也可以互转,但我用的比较少 ...

还在摸索阶段,是直接可以通过导入导出不同的格式就能应用于各个软件么?看起来转换成Mentor是通过HKP才行,不知道一定要05还是7.9的也行?我自己慢慢摸索先,遇到问题还请李工不吝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