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人想学layout

楼主(2013-02-04):
有什么步骤,小本,现在做硬件工程师,由于公司有layout工程师,所以一般不用我lay 板,我主要负责指导出图,属于低速板吧
100m以下,有时候也有1G的方案

网友:
既然有这么厉害了,你貌似不需要学什么了,只需要时间慢慢磨。学学工具就是高手了。。

网友:
硬件工程师必须会layout,不实践怎么指导,还有关于EMC、EMI的知识等等,100M以下和1G布线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建议多话,多看。

网友A:
像常用的USB,LVDS等差分信号,和SDRAM、DDR2、DDR3这些LAYOUT规范还是要懂得;
如果有高速信号,3W、20H等设计规范。了解一些设计规范要求等,硬件测试起来会轻松些吧~

网友B:
硬件工程师必须要会用一种专业的layout软件,如Allegro、Mentor等,不然很多领域的东西单纯靠硬件出原理图是掌握不了的。。。如串扰之类的,只有实际做过,才能深刻领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工程师必须要会用一种专业的layout软件,如Allegro、Mentor等,不然很多领域的东西单纯靠硬件出原理图是 ...

谢谢。是啊,我现在用的是allegro啊,会用,没真正画过板。只是检查,因为我现在公司的layout工程师都只是会布局,熟练。所以还是要我们硬件工程师检查。

网友C:
会硬件的要掌握layout就简单多了,但是会layout没做过原理图的,想自己整理原理就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硬件的要掌握layout就简单多了,但是会layout没做过原理图的,想自己整理原理就难了...

谢谢,我觉得也是。都怪自己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常用的USB,LVDS等差分信号,和SDRAM、DDR2、DDR3这些LAYOUT规范还是要懂得;
如果有高速信号,3W、20H等 ...

一般的这样规范在IC的datasheet里一般的有layout的指导的,大概都是那样的。这个倒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