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接触AD9,画了一块51开放板,请前辈指正。

楼主(2013-02-04):
刚接触AD9,仿照网上的原理图画了一个51开发板。
第一次画PCB,没有经验,肯定有很多错误和遗漏的细节问题。
希望前辈指正。

我一定虚心学习。

51开发板(改进1).rar (1.14 MB, 下载次数: 211) 这是改进过后,这次手动布线,修改了一些大家提过的错误。
不过感觉自己积累太少,手动布线还没自动布线好看。。。
希望继续帮忙指错

楼主:
 抢个沙发,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抢个沙发,先谢谢了。

占个座,先欣赏下

网友A:
问题真不少,好在是单片机板
怎么横看竖看都像是自动布线做出来的?
电源和地的线宽太小了
晶振的2条线最好能同一平面,等长,2个电容靠近引脚放置
各个芯片电源最好能加滤波电容
LCD接口最好放一块,你放2个地方叫人怎么接线啊!各个信号线最好也能等长,否则会有一些的问题
暂时先看到这儿,慢慢来吧!

网友B:
大致看了下,布局上来讲,基本可以,对新手来说,算是比较好的了;当然,在调整下一些器件的布局,使线走的更近,板子更紧凑,更美观些就更好啦。
主要的问题:
1、没有设置规则约束,包括铺铜的间距,走线到板边的间距,固定孔的间距等;
2、线宽没有设置,电源线和地线的宽度远远不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的让电源线宽在0.8mm以上,地线的宽度无所谓了,反正还要铺铜;
3、铺铜设置中,热焊盘的线宽应在0.35——0.5mm比较合适;
4、单片机的焊盘孔才25mil,有点儿小,用0.8mm的孔比较合适;
5、既然是双面板,为什么不把一些小贴片放在底层呢,这样可以让板子更美观,更紧凑,板子面积就会小很多;
6、最后是一些细节,像焊盘上不能放置过孔,过孔位置放的不合适啦,这些你自己多看看,会发现的。有时候一些过孔放的位置自己越看越不顺眼,既然不顺眼,就换个位置放呗
就说这么多吧!期待你的升级版。
对了,你弄上的那个图片很好!赞一个!
以上纯属个人见地,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真不少,好在是单片机板
怎么横看竖看都像是自动布线做出来的?
电源和地的线宽太小了

  厉害,自动布线也能看出来。
我是先自动布线,然后再看有些地方自己再修改了一下~~
谢谢啊,虚心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致看了下,布局上来讲,基本可以,对新手来说,算是比较好的了;当然,在调整下一些器件的布局,使线走的 ...

 谢谢
我先改改。再放升级版给大家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真不少,好在是单片机板
怎么横看竖看都像是自动布线做出来的?
电源和地的线宽太小了

请问一下,
各芯片加滤波电容,104的就可以吗? 原理图每个芯片的电源引脚都连一个104接地?
好像自动布线很不好?  都要进行要手动布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
各芯片加滤波电容,104的就可以吗? 原理图每个芯片的电源引脚都连一个104接地?
好像自动 ...

在电源引脚103,104各加一个
如果自动布线好的话,就不用layout工程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
各芯片加滤波电容,104的就可以吗? 原理图每个芯片的电源引脚都连一个104接地?
好像自动 ...

自动布线的用法你要弄清楚,自动布线一般用在局部自动布线,像这样的板子,包括更复杂点的多层板,基本上也是用手一根根的拉出来的。自动布线一般用于大规模的板子,这时候用也是局部自动布线。
业界有这么一句话,自动布线=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布线的用法你要弄清楚,自动布线一般用在局部自动布线,像这样的板子,包括更复杂点的多层板,基本上 ...

 噢。好的。。。明白了~
  重新布线一次,手动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源引脚103,104各加一个
如果自动布线好的话,就不用layout工程师了。

 最后一句话说的有理啊~~103,104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致看了下,布局上来讲,基本可以,对新手来说,算是比较好的了;当然,在调整下一些器件的布局,使线走的 ...

根据你的建议进行了一些修改。这次手动布线的,背面也放置了一些元器件,板子小了一点点~
希望继续找错,谢谢啦,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真不少,好在是单片机板
怎么横看竖看都像是自动布线做出来的?
电源和地的线宽太小了

 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再说

    我知道肯定错误很多,请多多指教~

楼主:
     是不是画的太差了。大家都没兴趣提意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