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09中线拉完成了还存在飞线的问题?

楼主(2013-02-05):
AD09中,所以的线都拉完了,DRC和IPC网表对比都通过。但是板上还是存在一两条飞线,见下图

这种试过拷贝到新建的PCB中是没有的,难道是软件BUG?!

网友A:
建议楼主重新打开PCB看一下还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重新打开PCB看一下还有没有

呵呵,没有用的。项目做几天,电脑都重启几次了。

网友B:
是不是在其他层有相应的网络
在鼠线上右击看看可有什么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在其他层有相应的网络
在鼠线上右击看看可有什么选项

此飞线选不中,把器件什么的全部删除还是有这条飞线,但是能够隐藏掉~

网友:
此飞线是走线后的残影,时间长了会自动消失

网友:
    执行Design->Netlist->Update Free Primitives From Componet Pads 试一下

网友:
    最后的一个回复强悍,应该加分的。!

网友:
参考补充:

从99se 起就看到过这种偶发情况,可能有时是类似 零长零宽线段但包含网络 或 软件故障导致

这类问题不好交流,最好 附上故障案例 单独定性 原因...

除jinshan010的参考操作外,AD中增加了 物理铜(Design->Netlist->configure physical nets) 匹配操作,或许也能正好解决了之前的这类问题